什么伺服驱动能用外接输入0-10v左右电压控制电机转速呢?

楼主(2005-04-02):
上次问了三菱的,好像不可以,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的可以呢?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可选用SIEMENS Master Drive MC伺服系统,但价格要比三菱高

网友B:
三菱不可以?您问的是什么型号?我以前只知道富士有这样的型号,而绝大多数伺服都有速度控制方式。

网友C:
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可以使用0-10v电压输入控制

网友D:
ABB,施耐德,西门子的都可以啊

网友E:
三菱怎么会不可以?速度最基本的控制方式,晕

网友F:
小鬼哥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用0~ 10V电压控制伺服转动呀(包括正反转),而一般伺服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松下,三菱都这样)都是说用-10V~10V电压来控制的,比如-5V表求反转1500转/分;而+5V表示正转1500转/分.而如果上位控制机只能输出0~+10V电压,又如何控制马达无极调速及换向呢.如:我想从-1000转/分到+1500转/分? 我用一些方法去实现过此功能(具体因各伺服电机会有不同).发现最好的办法是:使用伺服电机的偏移量设定功能.在速度模式下,一般会用到一个零漂调整参数.我们一般可能只设定很小的值来用它调零漂,此时,可以把此值设到大约5V,那么当外部输入10V时,相对而言伺服是接受到了+5V,而如是输入0V,则相对而言伺服是接受到了-5V,以此达到要求的控制目的.当然,以前如是10V对应3000转,那现在参数你得改为10V对应6000转了.试试吧,不错的.

网友G:
富士、三菱,松下都应该没问题呀,速度最基本的控制方式。

网友A:
三菱是脉冲输入控制.

网友B:
三菱什么型号只能脉冲输入控制?我接触过的三菱都是支持扭矩、速度、位置三种控制方式的。

网友B:
对于玩得多的方法,问题不大,但是,有时候这个参数可调的范围并不大,大概只有1V左右吧

网友H:
怎么会不可以呢。。你用的伺服 控制器要多大 功率的

网友I:
大家好,有没有用过Trio MC206运动控制器的,我现在遇到问题是:用通讯电缆连接好电脑和控制器并通电,当在电脑里运行编程软件Perfect motion2时,软件提示:No Controller Foud@COM1,然后自动切换到仿真状态,为什么连不上呢,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
可能是我上次问三菱的那个型号不可以吧,高交会问参展商的,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我是想用-10v到10v的电压控制转速,正如“玩的多”所说的那样。多谢各位热心帮助,玩得多说的特别详细,特别感谢你:)

网友J:
可以控制,但是反应速度有时有点慢

网友K:
美国PARKER公司的伺服有这个功能

网友L:
三菱的MR-EXXA 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没有模拟量输入端子,只能用内部速度指令,可以用通讯改变大小。但E系列还有一种,好象是ME-XXG是带模拟量口的,电机是一样的。J2S的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M:
晕死,谁家的没有才叫奇怪呢!天! 台湾正频的0-5v 0-10v 4-20mA 价格好,性能好,可以帮你! ZHAOGANG2007@163.COM

网友N:
我更晕,谁家的没有才叫奇怪呢!天!   LENZE 的0-5v -10V~+10V 4-20mA 0-20mA 都可   价格好,性能好,可以帮你! 联系 doorings@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