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485问题求助

楼主(2005-04-02):
采用TI的485接口芯片sn751bc184, 将其A, B 线与串口相连后,184和MCU相连的读写使能端口会被拉到3V, MCU对该端口置高置低均无效, 请哪位大虾支招? 我的Email: szkob@163.com

网友A:
将其A, B 线与串口怎么相连?

网友B:
这应该与MCU驱动能力有关,断开184和MCU相连,测试问题在哪里。 MCU是否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