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4-02):
各位好! 有一太台达的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但是面板上面的显示还可以改变频率(显示变化) 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呀。谢谢了。^_^

网友A:
是不是没运行哟,要不然就是驱动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模块:整流模块、逆变模块是否完好。 武汉台德 jtx1688@163.com

网友C:
是哪个系列的,看一下P+大电的保险丝吧

网友D:
查一下逆变模块是否完好,还有驱动极.

网友E:
把你的情况说的具体点,是不是设置问题,具体型号

网友F:
模块是否好的,驱动板给控制板的控制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驱动的问题,你找找,我也有修过一样的

网友H:
先看变频器是否启动,即正转或反转指示灯亮了没有,如果指示灯没有亮,接着可以检查启动方式是否正确,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参数,如果都是对的,还是没有输出,那就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了,我建议还是送外修理吧,如果在湖北地区,不妨找我,我在武汉做变频器维修027-62375551

网友F:
福建变频器维修:13599171785

网友I:
台达的东西,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J:
我有台达的控制板,各种功率的都有13056660695

网友K: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L: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解决的话看看变频器是否在运行壮态。

网友M:
逆变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