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与变频器

楼主(2005-04-02):
电机原已用减速机构,能用变频器再减速吗?减速比为2.

网友A:
新手上路请指点:我现在也遇到了此类问题,以前接触的减速电机全是直接控制的,从没有用过变频器,现在准备采用变频控制,是否还需要减速机?

网友B:
当然可以!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体化的电机自带变频器。德国原装的产品。

网友C:
减速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是没有问题的,减速电机有摆线减速/齿轮减速和皮带减速我都用过.....

网友D:
可以啊,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用变频器带电机直接带动就行了 只要变频器功率够大

网友E:
我也碰到这样问题,那减速机还要不要啊?如果要,那力矩怎么办啊?

网友F:
只要变速比在控制范围,用比不用更好一些,能够保证足够的转矩

网友G:
在保证你变频器容量够大的前提下当然可以喽,不过你要注意变频器输出频率不能太小啦--也就是转速不能太低,润滑哟!

网友H:
“电机原已用减速机构,能用变频器再减速吗?减速比为2.” 可以是可以,但不是个好主意。这样作,变频器的功率要放大到2倍以上。成本相应也要提高。既然已经有了减速机构,为什么不用现成的?除非受现场安装位置和安装空间限制,并且钱很多,可以考虑变频器再减速。 建议保留减速机构。如果你的设备是固定转速不需要调速,何必改变频器减速呢? 供你参考。

网友I: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J:
一般的驱动电机都经过减速机构,用变频器当然没问题,变频器功率一般要大于电机功率。并要注意低频运行时电机散热问题

网友K:
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变频资料吗???

网友L:
变频器一般只要跟电机大一级就行了. 运转时请不要低于15HZ

网友M:
可以那样做,但相应的效率不太好,最好只用其中的一个

网友K:
关于起重机的变频调速。PLC控制的。有关资料的察寻。和相关网站。在哪查询!!!谁知道!!!谢谢!!

网友K:
起重机。PLC的接线问题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