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关于PLC控制更改为单片机控制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5-04-02):
各位高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望大家不惜赐教。有一套系统,以前是用PLC控制的,总共就三十多点,所以不是很复杂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单片机来控制,应该如何入手,请前辈们指点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你以前做过单片机吗?

网友B:
首先你必须弄清楚你为什么要改?

网友C:
最要紧的是硬件可靠性足够高, 达多少万小时的故障率。 在编程上 PLC的“线圈”输出多数不用“保持输出” 单片机则保持“输出状态”到有改变指令为止。

网友D:
用STC-1吧,8AI,8DI,8DO,485接口,两台就OK

楼主:
在学校的时候参加过2003年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当时是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数字式相位频率检测仪,用的是AT89C52,可是将PLC控制改为单片机控制还没做过,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还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广州科达你好,能给我讲具体点吗??

网友E:
简单啊 可是要考虑很多相关问题 因为PLC就是有单片机构成的

网友F:
是不是用PLC价格太...,如是请用便宜的PLC,如在广东请找我,32点PLC价格包你满意,用单片机太麻烦。

楼主:
山水你好,我是刚毕业的,所以想试着做做,也是学习嘛,您能给我讲得详细点吗,我是想降低成本,我觉得用PLC太贵了,况且我们的设备点数也不是很多,用PLC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谢谢!

网友G:
或许我能帮上忙!你的设备要达到怎么样的效果?设备做好后的改动大不大?还有你的PLC的I/O表呢?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kuu99您好,我从来没这样做过,至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也不知道,只要达到和PLC控制的效果一样就行,用PLC控制本来就是很简单的,因为点数少,我认为,至于改动大不大,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我是刚毕业的,很想通过做这个能学习一点东西,很希望您能教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