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ontscanchanneltofile(),contreadmultichannelstofile()与contreadchannelstofile()的区别

楼主(2005-04-02):
我用的是pci9820板,里面的驱动函数有contscanchannelstofile(),contreadmultichannelstofile()与contreadchanneltofile(),我想用8M/S的速率实现连续数据采集,请问我该用哪个函数.

网友A:
WD_AI_ContReadChannelToFile()执行的是单通道连续存盘;WD_AI_ContsScanChannelsToFile()执行的是多通道自动扫描连续存盘,且扫描顺序必须按照板卡通道顺序,对应到9820即为0、1、0、1、0......;WD_AI_ContReadMultiChannelToFile()则可以按照自定义的通道顺序采集数据,如1、1、0、1、0、0......

楼主:
谢谢您啦,真是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