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空气开关的辅助触头

楼主(2005-04-02):
有谁用过带有过压保护的空气开关

网友A:
你想说什么问题?

楼主:
我想在430V时让设备停机

网友B:
一定要用空开么? 继电器保护比这要好的多吧。

网友C:
空气开关是没有过电压保护功能的。 请问你的控制方法是怎么样的,一般情况不需要进行过压保护。如果确实需要建议用过电压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