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用手提电脑读写S7-200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

楼主(2005-04-02):
怎样用手提电脑读写S7-200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需配那些硬软件)

网友A:
PC/PPI电缆,如果没有串口,还要USB转串口线。如果USB线质量不好,延迟过长,还要装一个延时驱动软件。

网友B:
需软件:Step7 Microwin v3.2;需硬件:带串口的电脑和PC/PPI电缆

网友C:
pc/ppi电缆能不能自制?

网友D: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不太强,最好还是买一个,稳定可靠一点.

网友E:
现在SIEMENS就有USB/ppi的编程电缆

网友F:
需要PC/PPI电缆和在手提电脑上装有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