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FB41和FB41使用问题

楼主(2005-04-03):
我是刚开始学习plc,在用PID时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大侠帮个忙。 1。从介绍中看到SFB41必须在循环中断中用,那么其CYCLE参数是否应与中断时间一致? 2。FB41功能和SFB41一样,那它是否也要在循环中断中使用,在OB1中调用是否可以? 3。在中断外采集的数据供中断内的PID程序使用,但数据采集速率很高,在中断的过程中也会采集到新数据,那么,PID用的是中断前的数据还是中断中采到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1:SFB41不是必须在循环中断中使用,也不是必须与中断时间一致,cycle它只与I、D的系数有关系,具体的调用周期,你可以灵活来设置用,不用死搬教条的。 2:也不是;也可以,加定时就行。 3:那需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数据了,如果是PIW,那是中断时,否则中断前。

网友A:
我在西门子的论坛里看到你的帖子了, 我也给了回复,那个能详细一点。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愚笨的问题,见笑了!FB41和SFB41是什么模块呀?

网友A:
楼上的, 是PID,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刚开始学的时候, 谁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