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故障继电器输出点为何间歇动作??

楼主(2005-04-03):
本人用的是ACS401的变频器,设置完基本启动参数和与PID控制有关的参数后启动,大约30s后,故障输出继电器点间歇动作,继电器大约是10s翻转一次。不知何故??现向请各位求助!!!

网友A:
看样子是不是PID的参数设定的问题呀,PID运行正常吗?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猜测

网友B:
能否提供一些具体资料,资料请给8031551@sin.com

楼主:
参数设定我检查了好几遍了,没问题。我在电路中把故障点串联进去了,所以根本没办法检测到PID是否正常。

网友C:
那你的继电输出的参数是怎么设定的?运行动作?还是故障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