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驱动器窜电现象!!!

楼主(2005-04-03):
在我们的系统中通过plc控制一个驱动器,这个驱动器再来驱动一个电机,但是奇怪的是,每次接通PLC的一小段时间,在指令还没有执行的情况下,电机就开始动了起来(动作比较小),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器是位置控制方式还是速度控制方式?使能信号是否由PLC给出?上电时,负载是否有扭矩?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把驱动器信号输入地与驱动器的电源地共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