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230/DCK340电导率仪和RM-220/320电阻率仪仪表资料

楼主(2005-04-03):
请帮提供一下CM-230/DCK340电导率仪 和RM-220/320电阻率仪仪表资料,谢谢!

网友A(2009-06-06):
RM-220 电阻率监视仪

一、性能特征:
本仪表是电阻率监视仪,电阻率和温度同时显示,并具有电阻率低限报警功能的在线面板式仪表,广泛应用于制药、电子、化工等行业对工业流程水质的在线监测。它采用了单片机技术,对纯水的温度系数、电极常数及电阻率低限报警点通过面板上的按键自由设置,是各种中小型纯水设备的理想配套仪表。

二、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0 ~ 18.25M Ω · cm
准确度: 2.0%(FS)
稳定性:± 1% ( FS ) /24h
配套电极:
电极常数: 0.01cm -1 材 质:不锈钢
温补元件: NTC
温度显示范围: 0~ 60 ℃
介质温度: 5 ~ 50 ℃
螺纹尺寸: 1/2 " 管螺纹
介质压力: 0 ~ 0.5MPa
线缆长度: 5m 或另行约定
温度补偿:以 25 ℃ 为基准 , 自动补偿
显示方式: 31/2LCD
输出信号:一组低限报警转换触点( 1.5A /250 V AC )
供电电源: AC 220V ± 10% 50Hz
电源消耗: 5W
环境条件:( 1 )温度 0 ~ 50 ℃ ( 2 )湿度≤ 85%RH
外形尺寸: 48 × 96 × 100mm (高×宽×深)
开孔尺寸: 45 × 91mm (高×宽)

分析仪表
电导率仪 PH计 酸度计
离子浓度仪 盐度仪
COD,BOD分析 水质硬度计
天平 紫外分光光度
水分仪 元素分析仪
TDS测试仪 糖度计
粘度仪
意大利哈纳水质分析仪器
电导率仪 酸度计系列
溶解氧 浊度仪
HANNA离子浓 HANNA在线仪
HANNA多参数 HANNA酒类分
HANNA快速水
REA条码检测仪
PC-Scan台式 REA便携式
环境仪器、设备
红外测温仪 空气离子计数
温湿度计 风速仪
噪音计 照度计
粉尘采样仪 环境设备类
力学,工具
推拉力计 扭力计
管形测力计 硬度计
详情请咨询:
廖先生13418487335/0755-86164533

网友A:
CM-230 电导率监视仪

一、性能特征:
本仪表为工业流程电导率在线监视面板式仪表。其量程切换、常数校验均可通过后面板的操作部件自由设定调节;运行稳定、测量准确;自动温度补偿;免维修,是各种小型纯水设备的理想配套仪表。

二、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0 ~ 19.99 、 0 ~ 199.9 、 0 ~ 1999 μ S · cm -1
电子单元基本误差: ± 2.0%(FS) ± l 个字
仪器基本误差 : ± 3.0%(FS) ± l 个字
稳定性:± 1% ( FS ) /24h
配套电极:塑料结构 电极常数: 1.0cm -1
温补元件: NTC
介质温度: 5 ~ 50 ℃
螺纹尺寸: 1/2 " 管螺纹
介质压力: 0 ~ 0.5Mpa
线缆结构: RVP+ 同轴屏蔽
线缆长度: 5m 或根据用户确定
温度补偿:以 25 ℃ 为基准 , 自动补偿
显示方式: 31/2LCD
输出信号电流: 4 ~ 20mA
供电电源: AC 220V ± 10% 50Hz
电源消耗: 1W
环境条件:( 1 )温度 0 ~ 40 ℃ ( 2 )湿度≤ 90%
外形尺寸: 48 × 96 × 100mm (高×宽×深)
开孔尺寸: 45 × 92mm (高×宽)

分析仪表
电导率仪 PH计 酸度计
离子浓度仪 盐度仪
COD,BOD分析 水质硬度计
天平 紫外分光光度
水分仪 元素分析仪
TDS测试仪 糖度计
粘度仪
意大利哈纳水质分析仪器
电导率仪 酸度计系列
溶解氧 浊度仪
HANNA离子浓 HANNA在线仪
HANNA多参数 HANNA酒类分
HANNA快速水
REA条码检测仪
PC-Scan台式 REA便携式
环境仪器、设备
红外测温仪 空气离子计数
温湿度计 风速仪
噪音计 照度计
粉尘采样仪 环境设备类
力学,工具
推拉力计 扭力计
管形测力计 硬度计

详情请咨询:
廖先生13418487335/0755-86164533

网友A:
RM-220 电阻率监视仪

[供应]DDS-307型(数显)电导率仪

[供应]DDSJ-308A型电导率仪

[供应]EcoScan CON6 经济型手提式电导率仪

详情请咨询:
廖先生13418487335/0755-86164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