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电机制动问题

楼主(2005-04-03):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三相交流电机制动延迟,制动整流器直接接在 三相交流电源上,制动 线圈是DC170v的,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我所见到的三相交流感应电机制动电路为: 三相电中的一相整流后通过100欧50W电阻对耐压450V以上的一个电容器充电,制动时断开电机的三相交流电和电容的充电电流,同时将电容器的两端接到三相电机中的某一相,由于此时定子通入了电容放电的直流电流,电机迅速制动;制动终了电容上的电也放光;电容量大小和制动快慢有关,约为XXXX微法左右,可实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