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配合问题

楼主(2005-04-03):
有两个电机,型号完全一样,配置变频器E500,型号完全一样,但是,现在一台电机却不能启动了,变频器显示报警E.0C1,将变频器的电子电力保护,加速电流都调整了也不行,将这个电机接在另一个变频器上还是显示故障报警,请问这个电机到底怎么了?

网友A:
用兆欧表摇一下。

网友B: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你把电机和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路检查一下。

网友C:
可能是接电机的线接地了

楼主:
我没有用兆欧表量,我用欧姆表量了一下电机的三相输入,互相之间都是几个欧姆,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相平衡?我看到电机就只有三相接入,不知道接电机的线怎么接地了,是不是需要检测线路或者更换变频器至电机的线路?

网友D:
0C1报警,过流。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电机是否对地短路?

楼主:
啊,我换了一个电机,就好了,可是如果还是原来那个电机的话,怎么检查电机对地短路?我换了一个电机就好了,应该线路没有问题吧,是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E:
可能是电机的线圈接地,测一下电机输入端与地或者外壳的电阻!

网友F:
可能变频器的加速时间与电机的电流过载曲线不一致,建议减小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试试看

网友G:
完美风暴是对的,绕组对壳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