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05-04-03):
我现在使用ABB400 一台 在单独一个控制柜 旁边有两台ABB800的控制柜!而且控制柜内有各种仪表设备 还有PLC 现在处于调试阶段就出现220V供电的仪表现场信号 与 上位机数据不准 请教各位大侠 怎么解决?????

网友A:
仪表电源用隔离变压器,信号线用屏蔽线,变频器输出可加上磁环

网友B:
变频干扰!最基本的是 有专门的接地线吗?信号线用屏蔽线跟动力线要隔离开!附近不要有大的负荷!包括电焊机!你可以试试?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帮忙."济南易发变频维修中心"您指的磁环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加 怎么加呀? "fuzhiqing"您指的专门接地是什么?是变频单独接地 还是设备接地呀?

网友C:
采用隔离变压器,信号线用屏蔽线,信号线用屏蔽线跟动力线要隔离开,单独接地,

网友A:
磁环就叫磁环,在一般买磁性材料的都能买到,

网友D:
最主要是屏蔽线接地不要和变频器公用。悬空也可以,如果公用会对仪表产生很大干扰。

网友E:
用字耦变压器220V,现场将信号线单独接地与原先的变频器接地分离,信号线用双绞屏蔽线可以达到屏蔽的效果。 调节现场仪表

楼主:
各位大侠:我今天试了试隔离变压器.不过为什么干扰更大了呢?我准备明天再试一试 不接地看看. 希望各位多指教小弟.这现在是我的最大问题 谢谢了

网友F:
选用EMC方面好的仪表,(在EMC方面的技术指标的)

网友G:
一般微弱的信号配线时必须用屏蔽线,且配线尽可能的短,并将屏蔽层近端良好接地

网友H:
干扰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频率越高越难处理。对于近距离的大功率一定要保证距离。信号线要用屏蔽线,并且双绞。用瓷环(一般电子市场可以买到)也可以试试。干扰可能是多方面的叠加,信号线用屏蔽线跟动力线要隔离开,在走线上要考虑。各方面都试试吧。

网友B:
变频单独接地:就是对变频打个专用接地线,不要在低压配电盘上公用接地线!以及接零等等

网友B:
变频单独接地:就是对变频打个专用接地线,不要在低压配电盘上公用接地线!以及接零等等  设备可以公用接地端.

网友I:
你考虑过降低载波频率了没有啊!信号线和接地线大家的方法都很好,谢谢

网友J(2008-08-02):
各位高手好:

我这有一套设备,原理简述:为用线圈放到电磁场内,通过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流,根据电流大小识别处特定的物体

在调试设备时发现,

1.房间内的20盏大功率节能灯对识别影响较大,关掉节能灯后识别正常.

2.在房间两侧各30米处分别有两个10千瓦德国制造的变频器,对识别的影响就更大,当同时开启时,我们识别设备根本就无法进行识别工作.

请教高手们如何解决.

多谢

网友K:
加电抗器   我公司专业制造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13325215833

网友L:
数字地和控制端加电阻比较好

网友M:
用隔离变压器,信号线用屏蔽线,变频器输出可加上磁环

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变频器 !

网友N:
采用隔离变压器,信号线用屏蔽线,信号线用屏蔽线跟动力线要隔离开,单独接地

网友J:
节能灯对识别也有影响,请问怎么办呢?

网友O:
控制配线用隔离线或穿线管,穿线管要两边接地良好,要加装RFI滤波器,加装位置离变品器越近越好,PWM的载波频率越低,干扰越少.

网友P:
磁环有什么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J:
诸位高手:

1.目前.我用的屏蔽线是双绞线(每米要求要有7各结),所以,信号线加屏蔽可能造成涡流,影响信号传输.所以,不太可行

2.加装RFI滤波器,加装位置离变品器越近越好,PWM的载波频率越低(请问加在何处,是变频器前端控制开关上还是后端出线处,选择多大的滤波器?????在哪里可以买到?????)

3.(目前,我们的供电是这样的,配电室的空气开关--室外配电分箱主开关然后分成3个分开关,两个分开关分别供给两个变频器,一个供给识别装置,我对配电室,电源分箱的工作接地及保护接地用地阻表进行测试为1欧姆,符合标准.

3.我用示波仪测试,识别器电源,频率电压均无变化.

4.我在识别器的铁框架上也做了接地(不起作用)

5.目前,我发现该识别装置可以识别,但信号不能通过信号线进行传输.(该识别器识别后要将信号传输到信号处理器处理,处理后的信号再传输给识别器显示部分,"从识别器到处理器用信号线连接,距离大约30米")

网友J:
22楼高手,我们的信号线安装要求据,220V/380V的距离要在40CM以上,识别器识别的线上套有磁环.但不起作用.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鞠躬!!

网友J:
18楼高手感谢您的帮助,  (数字地和控制端加电阻比较好)请教如何加,加多大的电阻,有没有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