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湿度,电流,电压的自动检测

楼主(2005-04-03):
请教传感器的好多问题,哪位大哥帮帮我啊. 温度,湿度,电流,电压的自动检测,不熟悉啊,被逼上梁山哦,请+我QQ 2945714 谢谢了.

网友A:
对于温度、电流、电压的自动检测,请使用相应的变送器,对变送器的使用方法,一般变送器上都有使用说明,然后,把变送器的输出4~20mA信号再输入一个模数转换器之类的设备,如RTU,再由RTU上位到计算机,即可实现自动监控,利用相关软件,还可发出高低报警。

网友B:
温度,湿度,电流,电压的自动检测方案: 1.选用适合的现场温度,湿度,电流,电压测量元件(有温/湿度变送器和电流、电压变送器,最好用二线制变送器,安装方便和布线) 2.再用一台24通道带现场指示高速通用数据采集器,带RS485接口.替代DCS系统控制器或PLC的模拟输入通道,作为温度、压力、液位、流量、重量等工业过程参数的采集使用,以降低系统造价。

网友C:
孤星大哥的方案说的很对,但是如果考虑的造价方面我觉得可能不值得,一个RTU好象蛮贵的吧,还不如直接买个带变送器的温度传感器呢反正也能测出电流,电压 我刚才所说的是如果是想在现场显示的话,如果想在上尉机还可以省去变送器. alexyang051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