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子齿轮的作用

楼主(2005-04-04):
在一般伺服的配套手册中都是这样描述电子齿轮作用的:将NC指令值转化为编码器分辨率单位,进行位置控制. 但是因为没有深入伺服的原理,所以对这里作用的描述还是非常含糊,从这里的字面意思似乎是将NC的指令通过电子齿轮转换为编码器可以认识的值之后由编码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但是实际上是由NC发出的模拟电压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啊!这里我就不明白了! 我以前是这样理解半闭环系统的:编码器发出位置和速度信号给伺服,伺服再将这些信号与NC指令比较,将比较的结果用模拟电压输出来控制电机的实际速度,我想知道的就是在我以前的理解中这个电子齿轮在当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

网友A:
你说的电子齿轮在伺服中其实是两个参数,命令脉冲补偿A和B,这两个参数的设定决定了伺服的运转速度,如果A和B的比值越大,那么相同的NC指令时,实际的伺服电机的速度会越大。一套设备为了使指令值与实际值一致,这两值一般是调好之后就不变的。这种情况下伺服是由脉冲频率控制速度的。

网友B:
电子齿轮诚如“天机孤星”所言其实是两个参数即命令脉冲补偿A和B,一般情况下在位置控制时有效,这两个参数决定了你的伺服系统在得到一个命令脉冲的情况下反映到机械部分的位移量,也就是讲单个命令脉冲你可以得到的最小位移量是多少。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否?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答,在我们电子齿轮两边的设定值是1:1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伺服中非要有个电子齿轮,干脆就是一个脉冲对应一个编码器的一单位指令不就结了吗?就好比现在加工中心主轴电机和主轴之间大多采用1:1的皮带传动,根本就不需要以前的那些齿轮箱变来变去的了.

网友C:
它实际是输入脉冲和实际位移的比例,没有这个参数无法校正位移偏差,比如皮带轮磨损后脉冲和位移不对应的情况

网友A:
在伺服中这两个参数的设定也决定了整套设备的精度,那就是一个命令脉冲所产生的机械移动量,“疯狂机器”在对电子齿轮的理解出现了误区

楼主:
从安川电机的手册说明上可以看出似乎电子齿轮只是在位置控制方式时才需要设定,而在速度控制方式时不需要设定的

网友D:
电子齿轮比,就是脉冲补偿,主要目的是减少上位机负担,如果上位机能够发出频率足够高的脉冲,当然就不需要拉,天际孤星的精度说法到是第一次听说,应该不是这样的,伺服精度不会由电子齿轮比来决定。 模拟量控制是用电压直接对应速度,当然就不需要电子齿轮比拉。

网友E(2005-07-01):
个人认为老宋同志忽略了一点,当电子齿轮比不同的时候,上位机的一个命令脉冲使电机的转过的角度使不同的,电子齿轮比越小,每个命令脉冲对应的电机转动角度就越小,是不是可以认为精度越高呢?

网友F:
电机的精度与电子齿轮没有关系,与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有关系,为1/P/R, 也就是一个脉冲。 机械实际执行的精度就与电子齿轮有关系了。你电子齿轮设太大了,定位单元发一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的话,你想想发几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啊?? 我感觉电子齿轮的作用有:1,降低了对脉冲单元速率的要求,你如果设电子齿轮为1:1有可能出现,你脉冲单元全速率输出脉冲时,电机都达不到额定转速。 2,方便你在程序里的运算,补偿机械的误差。 个人见解,有误请指正。

网友G:
顾名思义,电子齿轮就是通过电控的方式来完成齿轮的传动作用。当然至少会有两轴,在伺服中的解释为:通过通讯的方式(而非机械齿轮),来实现两轴相对位置关系的绑定。由于是两台(或以上)电机,所以不存在传动作用,主要是用来控制两轴间相对位置关系的,所以1:1当然是可以的。 一家之言,欢迎探讨!

网友H:
个人看法:因为工控现场的复杂性几某些不确定性.电子齿轮这个功能就是为了弥补上位机的设计和编程上的不足之处,适应工控现场的实际需要比如机械之间的磨损,补偿机械精度.

网友I:
我不懂什么电子齿轮,不过看过各位的回复我这样理解:通过电子装置实现伺服放大器与电机或电机与电机之间确定的 转动关系。替代传统齿轮传动保持的运动关系,并给出类似刀具补偿的调整方法。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J:
电子齿轮只有在伺服在做位置模式下有效。 电子齿轮最终的表现就是:上位控制器发一个脉冲,转子走多少角度,其实就是输入脉冲数跟编码器反馈脉冲之比。 电子齿轮主要是为了适应任何传动比的机械传动,因为它的比值柔性很大的,可以任意设定。

网友K(2006-04-27):
to:小景
“个人认为老宋同志忽略了一点,当电子齿轮比不同的时候,上位机的一个命令脉冲使电机的转过的角度使不同的,电子齿轮比越小,每个命令脉冲对应的电机转动角度就越小,是不是可以认为精度越高呢?”
您所说的是分辨率的不同,单个脉冲转动角度越小只能说它的分辨率比单个脉冲转动角度大的高,分辨率和精度是两个概念。不同电子齿轮比的实际精度都一样,都是一个编码器的检测精度。

网友L:
电子齿轮的用处是很大的,它可以调节输出的比率,可以进行细分,细分之后提高你的运动轨迹定位精度

网友M:
大家好:
     电机伺服器倍频后,定位脉冲与速度脉冲都
倍频了。那请问一下,电子齿轮比 与 倍频 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呢?

网友N(2008-03-07):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是比例放大系数

网友O(2008-11-17):
看了各位的讲解我明白点了。

网友P:
我也刚明白,<其实就是输入脉冲数跟编码器反馈脉冲之比>不知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Q:
恩,个人认为就是和机械齿轮相对应,只是方式不同,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R:
你脉冲单元全速率输出脉冲时,电机都达不到额定转速

网友S(2009-08-29):
klkjk  niuy ui kh87ty hiuh hj iuhy

网友T(2012-01-30):
三人行。必有我师。好

网友U(2012-11-09):
我来了,(*^__^*) 嘻嘻……做齿轮的在此 花键轴 蜗轮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