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总线连网

楼主(2005-04-04):
一个120台设备的车间,要实现一台电脑监控车间里的所有设备,设备的plc类型有三菱的,omron的,西门子的,电脑和每台机子之间有10数据要传,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要怎么组网?

网友A:
我想可采用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将小型PLC挂在大型PLC的现场总线网下,然后大型PLC构成工业以太网;如果你的PLC全支持以太网,全部接到以太网下也可以,仅供参考。

楼主:
可是有的plc不能支持以太网啊!怎么办啊!loden先生!

网友A:
将不能支持以太网的plc挂在大型PLC(能够接入以太网)的现场总线网下,如果连现场总线都不支持,那看那些PLC也差不多该换型号了。

楼主:
这个车间的设备用的PLC基本上都是fx1n ,fx2n cpm2a之类的小型PLC,不能支持以态网,可以支持总线,OMRON的C200H的也不少,但是也只能挂OMRON的PLC啊,把三菱公司的小型plc挂在OMRON上面好象也不行的,这样就有很多三菱公司的PLC没有办法接入网中啊。

网友B:
韦工,有多少开放标准的modbus的plc?是在不行,就只能用串口了

网友C:
我同意天空中的鸟的意见,把三菱的PLC挂到欧姆龙PLC的外设口上试一试,仅供参考

网友D:
可不可以再增加一台三菱的Q00JPLC? 这样你可以把FX都用CC-Link连在Q00PLC下,再用以太网将Q00JPLC和OMRON,SIEMENS相连!这个方式使系统的速度和稳定性比485好!

网友E: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PLC都转换成以太网协议,通过透明方式传输不就可以了吗??? http://www.yezke.com

网友F:
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我是德国万可公司现场总线系统部的,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欢迎与我联系。 简单配置建议: 1、三菱加232-485模块,通过485连接到我们公司的ipc上; 2、omron加devicenet模块,再加我公司485转接模块,通过485连接到ipc上 3、siemens加profibus接口,利用ipc本身的profibus接口 孙悰 suncong@wago-bj.com 万可电子北京办事处 010-64642519 64642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