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感应电压有多大?

楼主(2005-04-04):
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各位:两个电机互备,用两套电流互感器,一个三相四线电流变送器检测电流,涉及切换问题。我用4NO/C普通中继切换,线圈与备用电机接触器并联。两电机不是瞬时切换,停一个再开一个。我现在拿不准,互感器电路在断开时能感应多大电压,会不会烧坏中继?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这是电工的基本常识。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理论上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电压无穷大。

网友C:
也没有那么恐怖。自然界没有无限大的电压(黑洞例外),也就1KV左右吧,甚至可以到3~5KV

网友D:
上个月在国家高电压计量站对一台LZZBJ4-35 CT 变比为1600/5的保护绕组进行了测试: 对一次绕组通以额定电流1分钟,二次绕组开路,测得开路峰值电压为1412V.

网友D:
关于开路电压可参看我在主页里面写的一篇文章 http://qinjiangfong.anyp.cn/040505091331296/articles/041121103525156.aspx?sv=1

网友E:
低压380V方面,一个50/5的CT,一次电流20A左右,二次侧开路也就十几二十伏,用手碰都没感觉。真的,我试过。

网友F:
不好意思,不会发信回复。 我是想问一下: 秦江峰:   2005-4-7 21:42:00    关于开路电压可参看我在主页里面写的一篇文章  http://qinjiangfong.anyp.cn/040505091331296/articles/041121103525156.aspx?sv=1 这个链接怎么打不开啊? 谢谢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和指导,我想了另一个办法,中继用PLC驱动,早吸合,晚释放一秒钟。这样就依赖中继的可靠性来避免高压,此方案未提交老外客户,不知能否通过。

网友G(2005-05-15):
晕倒,小心烧了 互感器本身承受不了这样高压 而且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

网友:
用2对长开长闭,用长开一对,长闭一对短路,这样不用互感器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H:
电流互感器二次是不允许开路的,开路电压大约在2000-3000V。

网友I:
电流互感器二次是不允许开路的,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这是农村电工都知道的基本常识呀. 两个电机互备,用两套电流互感器,不工作电机的那套电流互感器二次就没有电流输出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输出一般有二种规格0-5A和0-1A的 真的不需要用采集其中一只电流互感器输出的话,可以采用中间继电器触点并联在该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可以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电来控制是否采集电流信号的哦,短接掉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变送器的输入侧不就没电流输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