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NIX平台上的实时数据库

楼主(2005-04-04):
我想通过OPC方式从DCS上获取数据并在UNIX服务器上进行优化计算,实时数据库也在UNIX服务器上,请问有没有可行的方案。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是 linx和unix差不多啊!

楼主:
几位老大,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儿,比如DCS用什么.我听说PI的最新版本不支持UNIX了.谢谢了

楼主:
几位老大,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儿,比如实时数据库用什么.我听说PI的最新版本不支持UNIX了.谢谢了

网友C:
南瑞,东方电子有自已的Unix 实时库.

网友D(2006-06-30):
方案配置:
最简单可行的方案:
通过一台PC作为OPC client 采集DCS数据。
Unix上可以采用关系数据库作为实时数据库服务器,例如MySQl或Oracle.
缺点:数据容量不够大。因为关系数据库不是面向过程的,所以压缩率不高。

最稳定的方案:
通过一台PC作为OPC client 采集DCS数据,建立数据缓冲队列,与unix上的实时数据库通过socket交换数据。
Unix上可以Honeywell的PHD作为RTDB。
但价格很昂贵。

国内有三维力控的ForceCon或SuperInfo也能支持Unix,但比PHD的成熟度有较大差距。
但价格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