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针脚问题

楼主(2005-04-04):
大家好,我正面对着电脑主机的后面,看到串口RS232上有9根针,分两排排列,左边4个,右边5个,我从左上到右下数,每个针脚的注释我急需知道,希望各位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A:
RS-232C接口定义(9芯) 针脚 定义 符号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SG 6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8 允许发送 CTS 9 振铃指示 RI 在9根针旁有小的数目字

网友B:
大家好,旧电脑主机的后面,串口RS232上有25根针,分两排排列,每个针脚的注释我急需知道,希望各位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C:
25针的232??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贴图,自己看吧

网友A:
跟据 http://www.beyondlogic.org/serial/serial.htm#2 25 No. 9 No. 缩写 全称 中文解释 Pin 2 Pin 3 TD Transmit Data 发送数据 Pin 3 Pin 2 RD Receive Data 接收数据 Pin 4 Pin 7 RTS Request To Send 请求发送 Pin 5 Pin 8 CTS Clear To Send 允许发送 Pin 6 Pin 6 DSR Data Set Ready 数据设备准备好 Pin 7 Pin 5 SG Signal Ground 信号地 Pin 8 Pin 1 CD Carrier Detect 载波检测 Pin 20 Pin 4 DTR Data Terminal Ready 数据终端准备好 Pin 22 Pin 9 RI Ring Indicator 振铃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