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功率变频器频率与输出转矩的关系

楼主(2005-04-04):
求教:大功率变频器的频率与输出转矩的关系。 是否有大功率的压缩机在用变频器调速时存在转矩不够的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选择恒转矩输出的变频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存在,选择恒转矩输出的变频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选择恒转矩输出矢量型的变频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你用赛普的就可以解决了,我现在就用着一台160KW(SAP500G160T3AA)的运行了近一年了,节能在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