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模块保护

楼主(2005-04-04):
紧急求援: 请问大家:将驱动板的输出断开,将模块的触发端子G、E全部两两短接,再通电,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我的变频在电容+极与模块之间有一个快熔,将它取下,接一个40瓦220V的灯泡可以吗。 因为我在将驱动板的输出断开,将模块的触发端子G、E全部两两短接,再通电,就烧了一个模块,是不是模块的质量有问题啊?!在此前一天,这个机器我就用该方法没有烧模块啊!! 急!急!!急!!!请大家帮忙,拜托了!!!

楼主:
李老师: 两种方法都可以吗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是380V就应接两个串联的灯泡,还是接灯泡安全,如果模块触发端子G、E短接而接触不好,则有可能送电后烧模块。

楼主:
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