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空气压缩机变频调速的请进

楼主(2005-04-04):
有做过空气压缩机变频调速的给位高手们,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空气压缩机可以做变频调速吗?要注意什么问题。请留下联系方式,我的Email:fybo@sohu.com

网友A:
我专门做节能工程的,有问题请联系我们工程师.他的邮箱是 ZXB0616@163.com .他的水平很高.

网友B:
我现在就用着,不过不大,才7。5KW,我认为:要想节能就不要上了,好象不明显。《〈〈〈各位同行:有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C:
空气压缩机的电机,是矢量型的。所以变频器的选择也必须是矢量型的。此外还要考虑激磁控制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恢复。谢谢 !!

网友D:
我们做过55KW空压机变频恒压供气.效果不错. 邮箱:gumachanggk@163.com

网友E:
楼上的朋友,有具体的测试报告或者方案可以给我 EMAIL一份?liubao525@163.com

网友F:
我2003年就做过,110KW的 ,结果还可以,控制比较复杂。

网友G:
我公司做过多台空压机变频改造从此以后75KW-250KW.既有活塞式也有螺杆式最长的已运行了五年!分别用过丹佛斯VLT5000/6000/8000变频器.(0532)3811796www.bianpin.com

网友H:
十指琴侠你好! 请将测试报告或方案给我! E-MAIL:LDCCJ@HOTMAIL.COM

网友I:
如果空压机的功率比较大的话,测试一下空压机的功率因数,看能否适合变频改造。 如果变频改造不了,我有技术!

网友J(2006-06-09):
你是什么空压机?螺杆的,活塞的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