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5-04-04):
用于泵房供水的变频器,功率等级选小一级,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变频器过载停机,没有保护则可能烧毁变频器

网友B: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后果很严重!不管是过载停机也好,变频器损坏也好,但结果只有一个:直接或间接的给你造成经济损失!

网友C:
如果你选的是通用型变频器,完全可以将功率选小一级,没问题,如ABB的,我见过这样应用的,除非你的变频器厂家为了省钱,用的模块太小,出厂时没留任何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