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直流电源问题

楼主(2005-04-04):
想问各位,对于可编程直流电源来说,在它工作的时候变压器会发出孜孜的声音,当然不是很大,不知对电源本身有什么影响呢?还有就是除了安捷伦的可编程电源,还有没有比较不错的电源推荐呢?我需要的是带有RS232串口的可编程电源。

网友A(2009-05-15):
精密型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供应器是上海江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的测试仪器 概述: JBP系列是一款真正完美的高精密线性直流电源. 可超低电压输出,满足半导体产品所需的低电压工作要求.电压上升斜率设置 (SLOPE)功能,以及AUTO SEQUENCE功能可满足电机产品及各电子产品老化实验所需。 特点 . 高稳定,极低杂讯,低漂移线性结构. 面板功能操作简易恒电压、电流按键式设置输出. 大型2 X 16LCD 4 1/2位显示. 电压缓升时间SLOPE功能设置,电压可模拟梯度自动连续输出. 快速响应,时间100us以内 过电压、过电流、过温度保护功能. 低压补偿V-SENSE功能 . 100组面板记忆存储功能设置•可利用旋钮对电压和电流进行调节 •可利用光标调节数字步进值 •可定时输出时间(1mS~50000秒)•可选GPIB/RS232通讯接口 (详情参见www.shjiangbo.cn),本公司欢迎各位加盟代理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