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日本松下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5-04-04):
各位高手,本人是学机械的学生,对电的方面不懂,请各位高手指点,现在实验室有一套日本松下伺服电机及其驱动器:驱动器的MODEL为:MSDAO83A1A,power750W ,Voltage:input 200-300v phase 3Φ OUPUT 116V PHASE 3Φ 伺服电机的MODEL为MSMA082A1G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奠基于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线我们想去买但是不是该怎样买线买什么型号的乡什么样的线,我们以前不知道接线有这么多的学问,以为随便接就可以,还有就是驱动器用的是3Φ 200-230V的电源我们该怎样获得?本人的孤陋寡闻让各位见笑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驱动器与电机之间,一根四芯动力线。一根是编码器线,十芯线,一定要屏蔽线,最好是双绞线。 驱动器的电源,一般是要买一个变压器,把AC380V的三相电变成AC200V的三项电。

网友A:
你在哪里,在深圳附近就找我。 0755-26722719-320

网友B:
3相200V的电可以暂时用单相220接L1和L3,驱动器之间的是RS485通讯的,找份英文的说明书(中文的没有),没记错的话是三根线就好了.但是你说有一套,怎么会是驱动器间的通讯呢???驱动器和马达间的线自己接的好,现成的要300个大洋.再说你是学生,更要锻炼一下动手能力.离苏州近的话可以联系我13915530823

网友C:
刘岩利老师,动力线都是四根?我的三菱电机动力线应是8芯的,针脚G,H还要外接24V,我这样认为对吗?

网友:
松下动力线是四芯

网友D:
采用星型接法不就是220V x 3 phase吗?不需要变压器吧?

网友:
驱动器要求的是线电压200V。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是外行。 输入电源连接的是伺服驱动器的整流电路,不存在△/Y转换的问题。

网友E(2008-12-03):
AC380用变压器变AC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