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F 30KW故障

楼主(2005-04-04):
台达VFD-F更换升级版主板后,开机运行显示"OC",参数已经更改.

网友A:
你在哪里?专业修变频器13625837915

网友B:
专业维修变频器、PLC、伺服系统 杭州庆盛电气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萧山区萧绍路838号交通大厦6楼 057183711733 013336169993

网友C:
设置与电机是否一致,复位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