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西门子PLC和HITECH触摸屏通讯,如何实现?

楼主(2005-04-04):
各位大虾:小弟初入此行,在做一个设备改造的项目,需要用到西门子S7-200的PLC和HITECH的触摸屏组成一个系统,请教PLC是否需要单独编通讯程序?触摸屏的通讯协议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和PLC的通讯?不胜谢谢,鞠躬。

网友A:
S7-200 是RS232,你的屏那边也应该是RS232的,找根线连一下就好了,再在屏里设置地址,通讯是自动的,不需要任何的程序.

楼主:
今天我专门问了厂商,就是这样,多谢了!我以为很复杂的事原来这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