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能量释放(泄放)的问题

楼主(2005-04-04):
今天我看到一套设备上的一个变频器上接有一个外部电阻,说是用于释放能量用的,可是我觉得好像应该是一个制动电阻,这是不是两个相同的概念?还有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考虑加这个电阻,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加呢。先谢谢了。

网友A:
制动电阻是用来做何用的?是用来帮助完成快速高节奏的制动,为何需要他来帮忙,就是需要他来消耗掉这种过程中所产生的能量,所以它是用于释放制动过程中的能量。其实变频器应用中所加的电阻都是用于释放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