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

楼主(2005-04-04):
我被接地的问题搞晕了头,请各位大哥指点。 我做了一台设备,电源为三相四线380V,机壳当然是这台设备的“地”,这个“地”接零线与接大地有什么不同?二者能同时用吗?

网友A:
“机壳当然是这台设备的“地””----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这样吧,一般民用电网(变电房)下来的是三相四线制,即三根火线,一根是中性线PEN,在变压器房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从此端引出的线即为中性线,如果从这个点引出了两根线,一个是为PE线,一个就为N线了,接地有两种,一,将设备外壳(机壳)接到低压电房过来的PE、PEN线上;二,选择直径5CM,长2.5M锌钢板打入地下,形成接地网,引出线路,将设备外壳(机壳)与此连接。保护接零:将外露可导电部分(机壳)通过公共的PEN线接地(描述一);保护接地:将外露可导电部分(机壳)通过各自的PE线分别直接接地(描述二)。但是这都是属于保护接地的类型,都是指接地,如果零线地线用一根线,就是零地合一了,注意PE或PEN线一般不允许装开关和熔断器。这是我的小小的一点观点,呵呵。

楼主:
谢谢指点。 “在变压器房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那么我在设备内将N线接机壳,然后再将机壳就近接大地,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然后再将机壳就近接大地”???你想在设备机壳附近做2.5米长的镀锌钢板打入地下?你将机壳接接地线。

楼主:
没有表达清楚,“近接大地”我想说的是将机壳再次在户外接大地。 “一,将设备外壳(机壳)接到低压电房过来的PE、PEN线上;二,选择直径5CM,长2.5M锌钢板打入地下,形成接地网,引出线路,将设备外壳(机壳)与此连接。”这两种接法有没有适用范围? 在我的设备中有一个220V/4000V的高压变压器,高压的一端接机壳,在以前的线路中采用N线不接机壳,而机壳直接接地,没有出现变压器烧毁。现在采用接零保护,机壳不接地,已经烧了几个变压器,与“接地’问题有没有关系?

网友B(2008-08-21):
如果从配电室直接出PE跟N线,距离远了,太浪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