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有什么办法测汽包液位控制泵自动加水?

楼主(2005-04-04):
测量汽包的液位,控制泵自动加水,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请说明更清楚些,该系统有几个气包和泵?

网友B:
用带补偿的汽包液位控制仪就可以,仪表报警的继电器触点去控制泵自动加水.

网友C:
液位是分段控制还是连续的,分段的用液位开关,连续的用液位传感器

网友D:
多大的锅炉?

网友E:
可以考虑有激光的传感器! 张汝江 13338673778

网友F:
你如果说的是锅炉汽包,你想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精典的方法用压力-变频控制泵,然后用液位-调节阀控制水位。

网友G:
办法有许多种,不知道是多大锅炉,请详细告知,以便选择最经济方案

网友H:
还是差压吧!

网友I:
安装双室平衡容器和差压变送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双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在汽包内没压力时是正常的 但有压力之后就不行了,我要控制在20CM内 ,产生的压差只有2KP 还有它的衡压端的水好象会蒸发掉

楼主:
我的锅炉是下面是水,上面是汽,总共装8吨水,没小时消耗大概4吨 原来是通过差压在PLC中比较后输出加水泵起停,现在没法控制

网友J:
20CM水只能产生2KPa的差压,最好用调节阀控制

网友F:
双室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检测汽包水位没有问题,变送器做迁移处理;PLC控制泵的起停,你如何保证上水压力?水位控制当然是用调节阀控制。

网友K:
双室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检测汽包水位信号,送到变频器内做PID调节,控制水泵转速保证锅炉一半水位,既节能又保证上水.

网友L:
靠,不就是液位调节系统嘛!有一台液位检测仪表,有一台调节器,有一台调节阀,再加上电气转换器或电气阀门定位器就可以了嘛!

网友M:
通常采用双室平衡容器,液位变送器的信号送到PLC后,由PLC输出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找到问题的关键了,当时下图纸给厂家做的时候 厂家未理解图纸,内室开口小了,对内室补水效果不好 导致蒸发大于回水,内室水不能恒定

网友N:
汽包液位三冲量调节,输出给变频器作频率给定信号。即实现调节,又节能。根据供水管道工艺,若给水母管给两台以上锅炉供水,则应参照“ 你如果说的是锅炉汽包,你想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精典的方法用压力-变频控制泵,然后用液位-调节阀控制水位。”

网友O:
我公司生产“锅炉汽包水位三冲量控制器“。 www.greatelec.com 0451-84270210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泵,没有变频,水位低就加水,水位高就停水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用的是双室平衡容器加差压,还好,就是泵经常启动

网友D:
加一变频器搞4-20mA连续输出水泵就不经常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