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FX2NC的问题 (急)谢谢

楼主(2005-04-04):
我要做一个系统,想用三菱的FX2NC来做,这是我第一个第一次进行单独设计,特别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我非常想和各位成为朋友,如果愿意可以加我的QQ260918151.E-MAIL:WBQ319@TOM.COM我也会在这个帖子向各位请教一些问题,恳请各位能给以指教. 一个问题,电源的输入输出全是24V的,我可以用一个电源吗?如果不行,输入或输出应该选什么样的电源??

楼主:
自己顶下先,我虽然第次做这个,但我特别希望能做好,希望看到大家的回帖,这样我会更有信心!

网友A:
三菱这款机挺好使的.资料大把,功能强大. 我用此机种做过约有上百台设备.感受一点就是:实用. 相信你也能搞定.

网友B:
fx系列虽然价格还可以,但是也并没有太大价格优势,本着抵制日货的原则不应该用他.要是你不用它,我愿意给你提供帮助,虽然我不是高手,但是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网友C:
我在用fx1n做一个柜子, 遇到了一个时钟的问题,希望有朋友可以帮一下。 我是新手,我要表示一个时钟,在凌晨1点给一个输出,4点再给一个输出。 请问具体怎么表示,谢谢。 希望高手不吝指教! 谢谢!qq:8276703

楼主:
谢谢BCK,我会凭着我们工控人员特有的拼搏精神争取把工作做好的,我也很希望和你成为朋友. sleenius我也是一个日货坚决抵制者,我个人的物品从来不用日本东西的,但是工作上的事情很多是我做不了主的,等我以后真正把工作做好,能自主选择PLC和各种器件时,我一定尽最大可能抵制日货.

网友D:
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源。

网友A:
抵制日货是一种无谓的行为,不买日货我们中国也做不出来。买欧美的产品,它们又何尝不是猛虎啊? 我们国内有些厂家不去钻研开发新的产品,却老爱打着爱国救世主的旗帜来做广告。可悲啊可悲? 狂妄自大的中国人败就败在自己的思想。还在享受四大发明之的荣耀 我们的根本出路不是拒绝日货,不去变相竞争。 而是要向他们学习,做出我们自己的产品,站在日货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走向发达国家列。 一个工控人自勉

网友A:
to:沉香不哭 凌晨一点输出,可以用一个时钟读出指令啊 LD X0 TRD D0 当X0接通时,指令读出系统的年月及时间存放在D0--D5吧(大约是这样,)。当读出的系统时间存放在数据寄存器里面后,可用触点比较指令来驱动相应的输出点啦。

楼主:
谢谢micke~ 俺还有几个问题(第一次做,问题很多,先举出几个) 1。对电源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好象输入的电源是220V的交流源,是不是应该加上一个RC滤波电路那,如果需要,各位朋友喜欢用什么型号的那? 2.还有就是2N系列的PLC输出有24V的直流电吗?PLC中有将220电转换成24V电的模块吗? 3.我用PLC通过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控制电机,给接触器线圈供电的电源我可以直接用主电路的一根吗(还是经过变压器给) BCK,我感觉你说的这些话特别有道理,象什么日用品,甚至汽车(如果今后买得起)还有别的个人用品,我一定不买日本的东西。但是用于我们自己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东西,有时候确实要学习别的国家先进经验,不能闭门造车吧,在用他的产品时,我也经常用“师夷长计以制夷”来激励自己。

网友A:
看你的样,唉 FX2N系列的PLC都有24直流电源输出的,是用来供给扩充模块供电.也可供传感器的电源.但切忌供给接触器之类的大功率的感性负荷.具体计算功率可参照你外部用电电负荷量及三菱FX说明书的电源计算法. 当外部电源需求负荷大时,可加装24V电源供应器,将24电源供应器的+24V与PLC的+24V极相接. 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当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220V时可将零线接于接触器线圈的一端,将220V的电源线连接到中间继电器上的A接点.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到中间继电器的A接点.PLC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即OK. 这都是电控的基础知识,多看点书吧.

楼主:
bck,别叹气呀,我是刚从国企跳出来,确实这两年没学到太多东西,大学的课程也忘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现在也是认真的从简单学起的呀,只是工作太忙了,今天也刚加班回家,实在没有时间看书,我刚换工作不到一周,周末如果不加班我会到图书馆看书的,相信过段时间我不会再请教简单问题了~~

楼主:
我有一个控制本来是要用PLC控制一个流程的,后来由于流程不是很复杂,又改成继电器控制了,有一部分过程是这样的: 让水槽里的水往复循环三次,进水,排水是靠电磁阀执行的.(灌水一定的时间开始排水,排水一定时间开始灌水,往复循环三次) 下面的程序能否实现: LD X0001 (X0001循环启动按钮) OR Y0001 (Y0001注水电磁阀) AND NOT T1 OUT Y0001 一次注水 LD YOOO1 OUT T1# LD TI OR Y0002(Y0002排水电磁阀) AND NOT T2 OUT Y0002 一次排水 LD Y0002 OUT T2# LD T2 OR Y0001 AND NOT T3 OUT Y0001 LD Y0001 二次注水 OUT T3# LD T3 OR Y0002 AND NOT T4 OUT Y0002 二次排水 LD Y0002 OUT T4# LD T4 OR Y0001 AND NOT T5 OUT Y0001 三次注水 LD Y0001 OUT T5# LD T5 OR Y0002 AND NOT T6 OUT Y0002 LD Y0002 OUT T6# 如果改用继电器控制我只把T1,T2 T3 T4 T5 T6 改成时间继电器,各位高手,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如何,如果那位愿意指点在下,希望回贴,或联系我WBQ319@TOM.COM

网友A:
你上述的程式是肯定错误的,其一是不能双线圈输出,必须把第二个Y1和第三个Y1换成内部辅助继电器如M1/M2/M3.然后再把M1/M2/3再驱动Y1. Y2也是一样. 如果用继电器也很简单,总共才两个输出,启动时自锁一继电器,此继电器的线圈电源连锁在T1的B接点上,T1从此继电器的A接点得到电源,同时此点也控制进水的阀门.当T1设定时间到切断了此继电器的电源和进水的阀门.同时T1的常开点也启动第二号继电器使T2得电.依此类推. T1/3/5控制排水, T2/4/6互锁及自锁T.2/4/6和继电器,用来切断T1/3/5控制关闭排水,再时自锁闭合继电器输出Y1进水.

网友E:
TO BCK 请问FX-2NC晶体管输出额定电流是多少?谢谢!

网友F:
你的项目用步进指令会简单得多。

楼主(2005-05-09):
谢谢ABBF,我的项目一直由于其他原因一再向后拖,前段时间说用继电器搭,现在又改用PLC了,不过现在只有PLC控制其中的一小部分,输入输出各用9个点就够了,我想请教一下,我用什么样的PLC好,我本人想用三菱的,毕竟学过一些,请各位工控朋友帮忙推荐一款PLC,还有就是请问选出的PLC大约多少钱!!谢谢!!

网友G:
用西门子的LOGO吧,不是很贵.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TO:漫步网络: PLC系统工程一定要根据生产要求和工艺流程来做,你把你的具体要求和详细输入输出设备发给我--liyongjung@yahoo.com.cn我与你一道设计一下.

网友I:
PLC 交流学习的群 大家 加吧 群号码6314933

网友J:
我也第一次用fx2n的PLC做了一个系统,不过现在这个系统还没有调试.还用了触摸屏.不过现在又没有在用三菱的了,都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