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速达100m/s的高速气体流速测量

楼主(2005-04-04):
各位好!小弟需要测量流速达100m/s的气体流量,温度,压力没有要求,管道内径30-50mm,请高手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一些玻璃转子流量计都可以用的,自己注意选型,要是不是很清楚可以问问厂商.

网友B:
你的流速這麼大,管道裡沒有壓力嗎??這一點應該特別注意的,因為這對你的測量影響很大喲!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要测的是一个密闭环境中的流经一测量管道的流量,我将一根实验管放进这个密闭环境中,可能通过我的实验管的气体流量并不太大,但具体有多大我也不清楚。因为是密封环境,所以也不可以引出气体再来测量,这样罗大哥说的玻璃转子也不能用了。如果用涡轮的话,如果被吹飞了,那可坏事了。我只要求能测出流过实验管道的流量,然后能输出电压信号。请高手再做指点,非常感谢了

网友C:
用光电的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53

楼主:
能请昊志兄详细指点一下么,先谢谢了

网友D:
兄弟,你提供的资料不够具体,你必须提供温度,压力,气体的密度以及过程连接等资料,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要求选型的话有很多可以适合.比如说涡街流量计,差压变送器,质量流量计.关键是你要选出最符合要求的设备,必须提供更准确的工况.我的EMAIL- alexyang0510@yahoo.com.cn

楼主:
谢谢神游兄的指点,我需要测量的是蒸汽的流量,流通管道大概1m左右(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可超过1.5m),管径25mm,管道放置在密闭的蒸汽环境中,温度30度左右,因为管道长度很短,所以压力很小。希望测量的就是通过此管道的气体流量(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气体能进入管道),要求测量的装置较小,输出电信号。

网友E:
孔板时差压流量计

网友B:
我有做過16m/s 的! 看你的管徑和溫度都是可以的!可以來電話021--54857220 鐘國剛

网友B:
不號 意思! 是 160m/s

网友D:
我帮你查了资料可以使用夹持型涡街传感器,这样子既满足了你高流速的要求又可以满足你装置小的要求,当然拉差压变送器也可以测量但是安装比较麻烦,还有在你不知道压力的情况下传感器选型的时候还会遇到麻烦,质量流量计也能用但是太贵了,所以我推荐使用涡街,我还具体的知道几个品牌和型号的涡街,你可以加我的QQ22313894或者发邮件给我

网友C:
给我发个邮件, 把联系方式告诉我 hzxy211@163.com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我给你们回信了.雨加雪兄,能将你的资料发给我看看么?我的邮箱wg_neiep@163.com.谢谢了!

网友B:
資料已經發了,請查收!

楼主:
昊志和雨加雪兄给的资料我详细的看了,不过认为还是不怎么合适,因为流量测量达不到我需要的范围,另外我希望流量信号的转换部分小一些,而且它只输出0-5v的电信号,然后我用计算机采样即可。不管怎么说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助,期待能得到更多的帮助,谢谢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發的是過時的資料,新的資料一會發給你,最高可以測160m/s 的喲!~~~~~~

网友F:
德尔塔巴插入式流量计(均速管原理)测量蒸汽流量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尤其是高温高压蒸汽测量,流量计材质缺省材质为316Ti.对于高温高压蒸汽有合适的材质供选择。其特点压损小,差压大,对于100M/S的高速测量德尔塔巴有过类似的运用,主要是选用合适的材质。安装极其简单方便,日常维护少。而且性价比很高。有兴趣可以上www.maxonic.net看看。 我的E-MAIL:huqingyun@maxonic.net

网友G:
德尔塔巴插入式流量计(均速管原理)测量蒸汽流量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尤其是高温高压蒸汽测量,流量计材质缺省材质为316Ti.对于高温高压蒸汽有合适的材质供选择。其特点压损小,差压大,对于100M/S的高速测量德尔塔巴有过类似的运用,主要是选用合适的材质。安装极其简单方便,日常维护少。而且性价比很高。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