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信老是死机!!急!!!

楼主(2005-04-04):
OPC客户端和PC670通信(分别在不同的机子上),不知怎么搞的,程序经常假死,我做了测试,在OPC客户端死的时候,拔掉网线等上十几秒,再插上,则程序又会重新连接,不死了,可是过一段时间,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又会出现假死现象,我在程序里已经在OPCServerDisconnect事件里做了报警,如果OPC服务断开的话就会报警,可是为什么程序还会死呢?并且死的时候,报警没有触发,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网友A:
用OPCServerDisconnect这种机制去检测网络方式的OPC通讯不可靠. 应用soft dog 去作逻辑来检测. 出现假死,可把你的客户端copy 到pc670同一机器上进行测试。以验证是否是客户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