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人知道关于伺服和变频在硬件上的区别啊

楼主(2005-04-04):
由于国内真正研发伺服的企业不是很多   所以小弟一直对这个问题比较好奇,有哪位了解一点啊,知道多少聊多少咯

网友A:
其实两者的驱动板都差不多,只是控制电源有的伺服是AC220V变出来的,但变频器是从直流母线上变出来的.主要的区别在控制板上.伺服有位置环,而变频器是没有位置环的,从而导致在硬件上有很大区别

网友B:
直流伺服和变频器没有什么可比性。 与交流伺服相比,在调速部分,两者在原理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变频器的功率一般比较大,驱动对象经常是普通三相交流电机,输出的经常是力矩和速度。 交流伺服系统经常是用来输出位置的,速度环内部供电是AC电源经过整流,然后用变频器生成频率可调的三相交流电,驱动对象是交流伺服电机,交流伺服电机不同于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它没有自转现象,转速-转矩特性与普通电机也不同。

楼主:
那我继续请教。。如果按您说的交流伺服系统经常是用来输出位置。那很多国外的伺服自带的功能模块除了定位型的以外还会有一些如做印刷的套准型或是电子凸轮型。。这个区分又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