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MODBUS与寄存器对应配置表

楼主(2005-04-04):
名称 功能 与寄存器的对应关系 数据类型 读取线圈状态 读 0xxxx 8位 读取输入状态 读 1xxxx 8位 读取保持寄存器 读 4xxxx 整型(1个字) 读取输入寄存器 读 3xxxx 整型(1个字) 强置单线圈 写 0xxxx 位 预置单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整型(1个字) 读取控制器状态 读 8位 读取保持寄存器 读 4xxxx 浮点型 读取输入寄存器 读 3xxxx 浮点型 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浮点型 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整型(1个字) 延迟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浮点型 延迟写保持寄存器 写 4xxxx 整型(1个字) 强置多线圈 写 0xxxx 8位

网友A:
看的不是太懂,请问适用于三菱的PLC吗?

网友B:
谢谢 请问适用于三菱的PLC吗?

网友C:
曾工,只要您使用的PLC开放标准的MODBUS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D:
适用于S7-200 PLC

网友E:
顶一下 永宏得 PLC也可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