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总线波特率的设置

楼主(2005-04-05):
can总线的波特率怎么根据BTRO和BTR1来设置啊。谁能给个具体的公式,谢谢

网友A:
转载: 北京康迪思创公司致力于CAN现场总线的推广应用,推出了全系列的CAN总线产品,为客户提供工控解决方案和技术咨询。如需资料可以与我E-mail联系或电话联系!,我给大家寄或E-mail发。 电话:010—63329499    E-mail:zzb69769@163.com    联系人:张先生

网友B(2005-05-07):
假定SJA1000晶振为24M,当设置通信频率为500Kbps时,初始化程序中有: BTR0=F_500K; F_500K在头文件中定义,例如 #define F_BASE (24000/2) #define F_500K F_BASE/500 #define F_375K F_BASE/375 当然,要设置频率为375K时,就是BTR0=F_375K;了。

网友B:
如果不了解数字锁相环技术,不妨把BTR1设为0xAA,也就是以10个分频时钟为一个数字位,这样实际波特率在BTR0基础上再除以10即为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