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配置I/O单元(MODBUS协议)

楼主(2005-04-05):
向各位工控界的同仁推荐一款简单易用的MODBUS通讯协议的I/O单元产品,即由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的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 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的数据通讯端口为串口,RS485/RS232方式,标准MODBUS-RTU协议。用户采集控制数据通过双绞线与上位计算机或控制器进行通讯。串口MODBUS-RTU协议是一种简单常用的、为大多数组态软件及DCS系统厂商免费支持的通讯方式,因此本产品很容易和各种监控系统无缝挂接,并特别适用于需要大量输入输出通道的秒级数据采集和控制应用场合。 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可以非常便捷的配置输入输出卡件,可选卡件型号如下: S3108 8路混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3116 16路混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 S3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3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 S3316 16路开关量 (空接点或24V通断) 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继电器)信号输出。 S3332 32路开关量 (空接点或24V通断)信号输入。 S3416 16路开关量(继电器)信号输出。 S3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量(继电器)信号输出。 S3508 8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 S3608 8路脉冲输入(8路频率与8路计数),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以上各种卡件上都嵌入了微处理器,业已智能化、集约化并能自行工作。因此用户在使用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单元时,只需向单元发送输入输出指令及回收单元的指令响应,而无需具体操心或干预卡件输入输出尤其是模拟量采集输出的执行过程。并且所有模拟量通道均有自校正功能(精度0.2级),无需担心出现温漂时漂问题。相对于使用PLC及工控板卡作为输入输出通道的方案,这将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工控软件工作量和方案实施工程师对硬件底层所需的熟悉程度。 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易于使用的特点还表现在测试功能完备。用户展开工作之前,即可利用《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硬件功能检查和精度校验。使用户得以排除工控项目进行中经常碰到的软硬件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烦恼。 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可以很好的适配于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譬如: Wincc、 InTouch 、IFix、CIMPLICITY、TRACE MODE、AIMAX····· 组态王、力控PCAuto、MCGS、世纪星、Fameviwe、开物2000、天工····· 在与组态软件及DCS系统挂接时,通常是直接调用系统所带的MODBUS通讯驱动程序。以IFix组态软件为例,串口MODBUS-RTU通讯协议驱动程序名为MB1,直接使用该驱动就可以使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稳定正常的工作,无需担心驱动程序不成熟或不稳定的问题。 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为19英寸机柜标准插箱,分别为整长3U(高)、84TE(宽),可插10块卡件;或半长3U(高)、42TE(宽),可插4块卡件两种可选规格 关于工控同仁们关心的价格问题,以下举例并供估算:如整长插箱全部配置为模拟量(十块S3116卡件,标准电流、标准电压、热电阻、热电偶混接万用)输入,共计一百六十模入测点时,总体价格约为三万二千元左右;如整长插箱全部配置为开关量(十块S3332卡件,空接点或24V通断)输入,共计三百二十开入测点时,总体价格约为二万元左右。 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与本公司产品S系列 I/O前端可以混合使用,较为集中的输入输出点可选用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较为分散的输入输出点可选用S系列I/O前端,使工控系统的设计更趋合理。   请各位对S3000型可配置I/O单元感兴趣的朋友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将为您寄去详尽资料,并有工程师为您提供选型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 网 址: www.xmson.com.cn 电子邮箱: xmson@xmson.com.cn 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 联系人:李跃文工程师

网友A:
集约化智能I/O产品

网友A:
接上电源,通讯线就能设置调试,不需编程在计算机上即可检测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准确。

网友B:
首先我想说,贵公司的产品价格不太便宜,模拟量的话一般plc的模块价格也就是350一点左右,开关量也就是70。我有一个建议,贵公司的模块每一个都有一个485口,通讯时每一块模块都是一从站,模块数多时,通讯速度慢,开关量反应慢,我想,贵公司可以考虑做一些常用现场总线的从站接口,如devicenet,profibus,cc-link等,然后带你们的i/o.

网友A:
zlzxm先生:感谢您的回帖。本款产品的设计目的是用于工业及其它行业,输入输出点较为集中场合的秒级数据采集和控制。就模拟量输入点而言,每点价格为二百元左右,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而且通常不用考虑这些信号彼此共地与否的问题。用户不必编程就能以工程量值的形式实现数据的读取,因此很适合那些不很熟悉工控测量或希望降低编程工作量的工程师。其它模出,开入,开出的价位也比PLC占优。对于以组态软件为主的常规工业现场监控制系统来说,使用本产品和用PLC当作输入输出通道相比,不仅价格较低,而且更简单,更方便,更易于调试,也更直截了当。 S3000系列可配置I/O单元现有四种数据接口: ●串口通讯方式(RS485/RS232),标准MODBUS-RTU协议。 ●现场总线通讯方式,PROFIBUS-DP协议(S7-200+EM277为网桥)。 ●工业以太网通讯方式,标准MODBUS-TCP协议。 ●工业以太网通讯方式, SIMATIC格式(S7-200+CP243-1为网桥)。 zlzxm先生:再次感谢您的回帖,顺祝工作愉快。

网友A:
S3000系列可配置I/O单元的卡件使用很方便,以S3116模入卡件为例, S3116为十六通道(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等)万能输入卡件,每个通道的信号类型均由用户设定。比如: CH01:4_20mA CH02:0_10mA CH03:1_5V CH04:-50mV_+50mV CH05:K分度 CH06:Cu50 CH07:Pt100 CH08:-10V_+10V CH09:0_10V CH10:0_100mV CH11:0_1V CH12:24V通断开关量 CH13:J分度 CH14:0_50mV CH15:E分度 CH16:空接点开关量 采集周期为1秒(全部通道),只用一个S1116就搞定!

网友A:
对不起,是采集周期为1秒(全部通道),只用一个S316就搞定!

网友A:
做工程很方便.

网友C:
我想问一下,S 3000能否和使用标准MODBUS-TCP协议的DCS系统通过485口进行通讯?

网友A:
寻梦人先生: S3000系列可配置I/O单元中的S3002(工业以太网)可配置I/O单元是使用标准MODBUS-TCP协议的产品,而一般通过485口和DCS通讯是使用标准MODBUS-RTU协议。

网友A:
祝各为五一长假愉快。

网友A(2005-05-18):
很适合以前用仪表,现在用组态软件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网友A:
不用编程就可对所有输入输出通道测试校验.

网友A(2005-06-21):
可以很容易的连接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以IFix组态软件为例,工业以太网、MODBUS-RTU通讯协议驱动程序名为MB1,直接使用该驱动就可以使S3000型I/O单元稳定正常的工作,无需担心驱动程序不成熟或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A:
傻瓜型I/O,很容易使用,可以省略很多下位机工作量而将精力集中于组态软件之上。

网友A(2005-07-26):
模入,模出不用和A/D,D/A打交道,直接就是工程量值,精度千分之二。

网友A:
特别适合模拟量较多,尤其是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两线制变送器等模拟量信号混合输入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