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7.1 的热备功能

楼主(2005-04-05):
构架:SIEMENS 400的PLC MASTER CPU SLAVE CPU 网线 HUBA HUBA APPLICOM CARD APPLICOM CARD是可以直接抓取PLC数据的一块硬卡。 测试目的: 当MASTER CPU FAULT或MASTER CPU 到HUBA的网络断掉的时候,APPLICOM CARD 要从SLAVE CPU 抓取数据;当状况解决后,APPLICOM CARD 自动恢复抓取MASTER CPU. 测试影响: 为验证测试效果,会将MASET CPU 到HUBA的网络线断开,若没有实现CPU 的路径切换,会造成图控失连,图控上的AI或DI会保持原值没有变化. 解决方法: 将网络线连通,图控VIEW退出后重新登陆. 我是用IOSETACCESSNAME来测试的,具体是做一个按钮,加一个标记名A,然后在条件中说明为1时,IOSetAccessName( "B_S7400_L","","PCDDE","B_S7400_L" ); 为0时IOSetAccessName( "B_S7400_R","","PCDDE","B_S7400_R" ); 可是实际却切换不过来,请问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或用其它的方法也能实现吗?

网友A:
这有一个方法: 1. PCDDE 是否只建访问名称就能动态调用内部的地址点? 2. 可增加一倍的点,先建好B_S7400_R,和B_S7400_L的intouch TAG点。 3. 再在试iosetaccessname 是否可以实现. 我试用两机器用intouch 类似的方式进行切换,没有问题. 如果不行可发EMAIL到deng_lp@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