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速率精度

楼主(2005-04-05):
请问一下,伺服电机的速率精度是不是指平均速率啊,一般伺服电机的瞬间速率精度大概是多少,我用安川的伺服电机,瞬间速率波动在40转/min左右,这正常吗?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瞬间速率精度,应该没人有这个指标,波动40RPM,平均速度是多少?有没有负载?负载是否有良好的动平衡? 如果负载动平衡不好,速度波动很正常。如果速度本身很低,一方面在低速时速度本身确实不稳,另外,伺服显示转速的方式也造成低速时显示值的波动比较大。

楼主:
我现在是在空载的情况下运行,以后也不会有很大的负载,大概300克左右的负载,我们现在做一个检测设备,对电机的瞬间速率要求比较高,平均速度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B:
这是采样周期内脉冲的个数不一样所造成的.因为上位与伺服的周期不一样,也就是说,不能保证每次都从脉冲的上升沿计数,所以每个采样周期内的计数值不一样.计算出来的速度也不一样.你可以用安川SIGMAWIN+来监控,看看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值,我做过实验,只有1,2转的偏差.

网友A:
在物理上,可以有瞬间速度,但是对于伺服电机而言,只有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当然这个时间端可以很短,但是要短到毫秒甚至毫秒以下,这就不能指望一般的交流伺服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