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如何实现多个下位机的串口通讯

楼主(2005-04-05):
现在我需要用VC进行一个多下位机的串口通信, 但是一直写不出有效的源程序.请各位能不能帮我一下,小弟不剩感谢,讲讲大致思路也可以. 我目前写出一个点对点的通信程序,但是想要的是一主机带两个从机,选择性叫停通信, 应该在源程序中加入招手程序吗?应该如果编写呢? 如果是用控件来做的话?如何修改控件程序呢??

网友A:
用串口通讯控件,采用PoLLING方式轮询。建议采用MODBUS协议。其它可联系我,或许能帮得上忙。 xiahj@sina.com

网友B:
如何用RS232线将欧姆龙SYSMAC CP2AM可编程序器连到手提电脑?

楼主:
嘿,我还是没编出有效程序来啊

网友C:
“想要的是一主机带两个从机,选择性叫停通信,”选 RS485 总线

网友D:
我的需求: 用VC进行多下串口通信,实现一个自动标定系统。 控制很多串口设备,如温控设备,压控设备,电流检测设备, 变送器等。 哪位做过类似的系统(一部分也行),请一定要赐教啊!

网友E:
你可以制定相关的通讯协议,在通讯数据包中包含信息来源的信息,通过分析数据包,进行串口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