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有这种反转现象?

楼主(2005-04-05):
本人今天遇到这样一个现象,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在驱动电机正转的时候,有时突然会反转,驱动器并没有发出反转脉冲。请高手解释一下这有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步进电机转的很快!

楼主:
现象的原因是:马达的电源线有的相线接触不良。电机工作时马达电源线是要移动的,故容易产生接触不良的问题,这种接触不良可能使某时刻电机的相电源的接通顺序发生了改变,故电机会反转。

网友B:
步进电机缺相一般只会原位摇摆,不可能造成短时的反转。 步进驱动器的方向驱动信号若有接触不良则可能造成不确定的正反转。

网友A:
电机缺相有可能原位摆动的,不过看什么时候接触不良,有时是有可能造成短时的反转的!

网友C:
哈哈,搞不定了吧,兄弟我知道,楼上各位说的只是一部分原因,可能不是关键所在。我是做步进电机设计的,这问题见多了。

网友D:
共振现象,应避开在共振点频率附近转动

网友E:
亦云人云说的对,因方向是高低电平决定,如果是高电平工作,刚好接触不良,变成低电平,电机就会反转。其他都是抬杠。楼主是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只有方向电平发生变化,电机才会反转。

网友C:
凭什么说别人是抬杠,说点理由先!那只是部分原因,兄台!难道你没有遇见过?

网友C:
共振也是原因之一.leng兄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A:
请楼上的兄弟给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大家能发表各自的观点,我很感谢。有些电气现象确实有多种可能的原因,大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得的结论就可能有差异,这是正常的。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把电源线(电机的相线,而不是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线)重新焊接了一下就ok了。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想问问各位大虾,为什么步进电机的调速性能比不上交流伺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