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用计算速度

楼主(2005-04-05):
用西门子s7-200的PLC做一个速度测量的东东 不知道怎么把传感器传过来的脉冲变成速度 并在TD200中显示

网友A(2005-05-19):
我有现成的例子,不只你是啥设备,我不经常上网. 邮箱:xtzhh1@163.com

网友B:
可以使用编码器,使用PLC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A:
我的程序不用到编码器

网友C:
用记时器,记数器.单位时间内取脉冲,再把脉冲换算成速度既可.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加定时中断!

网友E:
请问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实现吗.谢谢请教!!!

网友F:
若绝对编码器其实已经相当于开关了,浪费,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