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物体在空中舞动的轨迹测量?

楼主(2005-04-05):
怎么测量物体在空中舞动的轨迹啊?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A:
舞台有追光灯,大街有摄像头,这些是人眼跟踪用手控制。 飞机和导弹可用雷达检测,远程的是警戒雷达,近距的是炮瞄雷达,跟踪多目标的有相控阵雷达,这些是自动跟踪,获得轨迹数据。 红外线,热释电,声波,电波,可以用于防盗,只测大致位置。 蝙蝠是最好的空中舞动物体的传感器,但缺少合适的变送器,以致无法联机输出轨迹数据。 实时精确测量物体在空中舞动的轨迹可能不太容易,疑似军事尖端科技.

网友B:
可以考虑热像仪 最好再详细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