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4-05):
看了很长时间的说明书,才弄明白如果要使用位置控制模式,必须又定位模块,可我恰恰没有,而我所需的就是位置控制模式,因经济原因,实在不能再花钱了,不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我想了以下两个办法,不知能否实现,敬请各位指教: 1)用速度控制模式,通过控制时间控制角度 2)我有NI的数采卡,运动控制卡,不知这能不能替代定位模块

网友A:
可以,但是这样控制较粗糙,并且须要调试定位点 过一段时间后需要重调 我以前用过,如果你的系统要求不精确可以使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您是说第一种方法可行?不知您是怎样做的,还有以下问题向您请教: 1)时间您是怎样控制的? 2)在速度控制模式中,CN1A中编码器Z,A,B相脉冲是咱回事?这脉冲是谁发出的?到什么地方的?差动驱动到集电极开路是咱回事?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