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自动编程系统中的BMP图象问期

楼主(2005-04-05):
各位大师: 你们好 我想问一个关于如何将一副黑白的BMP图象转变成一个二进制的文件。黑和白分别用0和1表示。 并把这个文件转变成个可以用于控制激光闸开断的程序。激光控制一台激光切割机。切割出如BMP的图象。还要控制x,y方向步进电机的运动。 请各位大师指导,哪怕知道一点点的也可以。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问题,前半部分与运动控制无关,只是一个BMP位图自身存储格式的问题,建议去买《图象格式大全》,里面有对BMP格式的详细介绍,其实,在网上搜一下也搜得到,反正当初我做软件的时候,只在网上用GOOGLE搜到BMP位图格式的。 至于如何控制步进电机,那取决于您都有什么硬件和加工要求。就我目前的理解,这不象是切割机的动作,反而比较向打标记,而打标机一般是用振镜做XY运动,不用步进电机

网友B:
如果有一个黑白点阵(BMP格式)图形,我们想用激光(或其他的线切割技术)沿图形的轮廓切割,切出剪影式的效果,则需要: 1.从黑白点阵图形找出轮廓点。(点阵图形轮廓化) 2.将图形轮廓点进行直线或圆弧拟合,得到轮廓轨迹的矢量化表示。(轮廓图形矢量化) 3.编出数控程序。 4.控制步进电机运动从而使激光头沿切割轨迹切割。 北航海尔的 CAXA 线切割编程软件可以完成上面 1-3 的功能,得到切割程序,然后激光切割机跟据程序进行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