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关于三菱fx PLC

楼主(2005-04-05):
我是新手,我要表示一个时钟,在凌晨1点给一个输出,4点再给一个输出。 请问具体怎么表示,谢谢。 希望高手不吝指教! 谢谢!qq:8276703

网友A:
TRD 指令,三菱FXIN FX2N 都支持这种指令。 格式是 LD M0 TRD D0

网友B:
你可借PLC内部时钟继电器,小时的内部继电器为D8015 可进行一个数据比较 CMP D8015 K4 M0 则当M1为ON时输出 CMP D8015 K4 M3 则当M4为ON是输出第二点。不过要首先校准内部时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