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力矩电机能用变频器控制吗?

楼主(2005-04-05):
各位师傅,在下有一事不明,望指教: 1.5KW三相力矩电机能用变频器控制吗?变频器的功率一定要1.5KW?能否大于电机功率,比如2.2KW,3.7KW,最大限度是多少? 谢谢!

楼主:
哪位朋友帮帮忙!

楼主:
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A:
请进WWW.SANKENLD.COM查询!

网友B:
据我所知,三相力矩电机的输出是以“力矩”标称的,以N.m(牛.米)为单位。而不是普通异步电动机常用的“kW”。在选择变频器时这一点很重要。 你去看看你的力矩电机的铭牌,最大电流是多少,然后选输出电流大于力矩电机最大电流的变频器。 供你参考。

网友C:
你好!力矩电机是无法使用变频器的.可以这么讲到目前没有一个单位使用变频器来控制力矩电机的.我单位是专业生产力矩电机控制器的厂家.你可以考虑一下.电话:0515-6386268 13961902957 13921858822联系人:刘为林

网友D:
楼上的说法不是很准确,力矩电机除了可以采用力矩电机控制器控制以外,变频器控制也是可以的。三垦变频器就具有此种功能。

网友E:
完全可以,申工的原则很对.

楼主(2005-05-07):
好久没有上来看了,虽然我的客户已经取消了此订单,还是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F:
可以使用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现在很多品牌的变频器都有此功能:V/f分离。

楼主:
什么是V/F分离,麻烦楼上的解释一下.

网友G:
完全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目前这已经在许多钢厂做过改造 但是变频器要比电机选的大许多

楼主:
TO:流浪99999 一般情况下大多少?

网友H:
看一下力矩控制器控制原理就可以知道,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的力矩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I:
按电机的堵转电流来选变频器,一般是电机功率的2-3倍

网友J:
变频器的选用原则是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的,只要电机的额定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完全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