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位移反馈控制的气动阀的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5-04-05):
各位大虾: 公司新开发的位移反馈控制的气动阀,需要配套检测调整设备,向各位请教检测位移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变送器)比较适合,量程0-10mm,最小分辨率0.05mm,精度等级0.5%-1%;最好能数字量输出,温飘要小,价格比较便宜,email:liuyisnower@sina.com

网友A:
Schaevitz LVDT位移传感器及配套仪表 Schaevitz® Sensors 系列线位移传感器和测量头采用LVDT技术,全焊接密封结构、标准信号输出,具有性能稳定、可靠、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的特点,量程范围宽0~500mm(0"~±10.0")。广泛应用于阀位控制、轧钢机轧辊间隙控制、定位传感反馈、测试实验室、滑枕导轨和压盘定位反馈、制造业、等恶劣的工业环境。部分产品可用于宽温区(-50℃~150℃)、高压(最高3000Psi)强辐射等特殊场合。 Schaevitz LVDT DC-SE直流线性位移传感器 特点:CE认证 、量程0~10英寸、单端输入直流8.5~28VDC工作电压 、全行程均为单端输出,使产品与模数转换器以及PLC的单极输出兼容。工作电炉6mA,使电池供电的远程应用或便携式应用成为可能。产品整合了新型高稳定振荡器,提高了温度稳定性,配置的同步解调器进行良好的噪音抑制。输出0~5VDC或1~6VDC 、低功耗 、1米屏蔽电缆 应用:通用机械位移量测量 、电力设备 、汽轮机、蒸汽轮机阀位控制 、实验测试设备 Schaevitz LVDT HCT IS线性位移变送器 特点:4-20mA输出、二线制工作方式 、测量范围:6.35~254mm(0.252"~10.0") 、自带电子组件 、全焊密封外壳 、非线性:≤0.5%F.S. 、低成本 应用:通用位移测量 、远程、户外测量(使用长电缆) 、轧钢机轧辊间隙控制 、制造业 、适用于噪声环境 Schaevitz LVDT GCA/GCD系列精密测量头 特点:符合CE标准、全焊接密封结构、量程:±0.05~±2.0英寸(1.27~50.8mm)可适应恶劣环境、MS型接插件、电子组件气密封、每个测量头均有校准证、与所有Schaevitz信号处理仪器相兼容、特殊接触端头(工业端或探针具有可拆卸的镀铬硬质工具钢4-48 UNF-2A螺纹接触端头)应用:压光机轧滚间隙、面板定位、燃料棒形变检测、湿磨机械、印刷机滚间隙等。 Schaevitz MP2000系列双通道LVDT显示/控制器 Schaevitz 可直接显示LVDT和测量头的实时读数,双通道显示MIN、MAX、和TIR值,并具有A+B和A-B功能,16位模拟数字转换器具有高分辩率,反应速度快,RS-232输出可将数据传递给任何标准PLC或计算机串行接口。特点:同步双通道显示、光电隔离设定点输出、数字标定模拟输出、数字控制模拟零点抑制、CE认证、可编程数字滤波。应用:基于LVDT的加权系列、RS-232数字收集便于统计过程控制、辊简间隙控制、同心度测量、罐内液面控制、部件分类等。 Schaevitz PML1000系列单通道LVDT面板式仪表 Schaevitz PML1000单通道LVDT控制仪表适用于工业和测试应用的交流供电LVDT/RVDT配电板式。具有5位数亮度可变的LED显示屏。特点:5位数字显示屏、90~265V交流电工作方式、自动校准、2个可编程逻辑输入、2个可编程功能键、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清零和保持功能、电压和电流输出、与所有Schaevitz标准LVDT和RVDT相兼容、低压工作方式。应用:测试台、过程监视、反馈控制等。 Schaevitz LVDT PTS420系列阀位专用位移传感器 特点:4-20mA输出,二线制工作方式 、测量范围:6.35~254mm(0.25"~10.0")、低成本、零位/满度外部可调、自带电子组件、坚固的防溅接线盒、与PLC兼容、适用于噪声环境 应用:过程控制、阀位控制系统、气动系统、电力设备、过滤系统和水处理系统、钢铁、铝业、造纸、橡胶、塑料行业的辊轧设备 Schaevitz LVDT HR系列位移变送器 特点:HR系列铁芯与测杆内孔间隙较大、具有宽频激励、高输出电压,磁性不锈钢外壳可以屏蔽电磁和静电。可提供耐高温220℃、高压。 应用:通用型、张力测量、沥青测试 Schaevitz LVDT HCA系列位移变送器 特点:HCA系列LVDT在惰性气体环境下用氩弧焊密(TIG焊接)封,可以阻挡灰尘、水、蒸气、腐蚀性液体。可承受高达1000PSI(70Bar)的外部压力、双重电磁屏蔽可以抗外部电磁干扰。应用:通用型、恶劣工业环境 详情敬请登陆我公司网站:www.gd-antai.com,欢迎来电索取详细产品选型资料: 0750-6655202 6650149

网友B(2005-09-04):
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性价比最好 可配深蓝仪表www.minor-tech.com 0755-27058268 27058298